lenovo 开机无显

楼主(2012-01-13):
      客户拿来一下联想y450机子,说是机子没有声音,进BIOS设置一下就开不机,接下机子报好价后拆机,裸板测试电流跳了两次好像是不过显卡,用PCI-E检测卡跑2D,外接内接都不亮,以为是档显卡,查工作条件都有,拆了显卡也一样跑2D,查北桥条件都有,BIOS刷了好几个涛声依旧,内存也换过,条件也满足。用波打存有一段波,后一段就停在哪里,现在不最大咋整,请教各位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
这是过不了内存吧

网友:
换新显卡试试。。。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楼主这机子是用什么样的CPU啊?个人认为不是CPU有问题就是北桥有虚焊。

网友:
bios程序的问题吧,刷对了没有啊

网友:
BIOS换一个看看

网友:
你确定内存没有跑完或跑了一半

网友:
内存肯定有跑,但有没有跑过不知道。

网友:
北桥已经加焊过。还是一样。BIOS应该有刷多吧,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查看一下,那个小板是不是1。8V  1。05V 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是显存不过吧。

网友:
更换南桥准好

网友:
不是说 没声音么,声卡坏了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手头暂时没有芯片换。

网友:
设下BIOS就不开机了,这帖子是假的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这是客户送修时说的,是真是假不敢确定,但机子在我这里是跑2D不显可是千真万确的。

网友:
你觉得发假的有意思吗。

网友:
电流怎么跳

网友:
现象应该是内存没过,波形不对,根据客户描述现象还是BIOS可能性更大些啊。

网友A:
还是换个BIOS芯片刷刷看吧。

网友:
       这个BIOS官方没提供,但网上下了显型号一样换上也是一样。

网友:
电流跳变两次最后在1.12停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BIOS芯片刷刷看吧。

   我都换了四五个了,不会全不是吧,还在好的机子哪里备份一个出来刷上去也不行。

网友B:
应该是bios吧,修的地方多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吧,修的地方多就不好搞了

  说得也是,你有这机子的BIOS分享一下,我觉得好像不是。

网友:
关键是你现在没办法排除BIOS啊,本机BIOS如果有问题你备份出来的还是不对的啊。

网友C:
加不加内存一样?看是不到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不加内存一样?看是不到内存了

不一样的,已经到内存了。

网友D:
打一下内存槽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内存槽的对地阻值

这个肯定打过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