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现代22寸显示器。愁死我了。

楼主(2012-01-13):
今天接到一台现代22显示器。客户说开始可以用可开机的时候白屏 必须等30分钟才可以正常使用。3天后不开机了。打开检测12V 5V正常 怀疑驱动板问题可手上又没合适的驱动板点屏 请问下 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先检测驱动板的5V,3.3V,1.8V是否正常不正常,查原因,拆掉,断块,外加供电等。如果都正常,测下各个按键的电压是否存在,是否都正常。如果不正常换24C系列,或25LV系列的程序片子。如果还不好,直接换板,其他不用考虑。至于白屏问题,只有驱动板正常工作之后才可以去搞。

网友:
哈哈哈哈  以前我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器又到你手里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22的现代的液晶,其实是惠科出的,电源的12伏和5伏之间有个7.5伏的稳压管烧穿了,拆了以后,电源正常了,接上电源,屏上出黑白的变换的条纹,感觉不是屏坏了,发了一个解压版,换上黑屏,最后结果是屏坏了,电源板坏,怎么屏会坏,我修的这个22的液晶,惠科出的现代,也是愁的我不轻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都没麻烦   我也怕遇到这种机子   期待你的维修过程和结果

网友:
我修过一个17的方屏显示器,中间有部分竖线。2025L点的。刷了块驱动板还是这个样子。判断为屏坏,没修了,后来拿这个刷了的驱动板换到别的正常屏的显示器上。。竖线跟上次坏的屏位置都是一样的。。。。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