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桥供电就为0V。已解决

楼主(2012-01-13):
主板为翔升G41
故障现像:通电后无显示。诊断卡复位灯隔几秒就闪
上电测量。CPU供电1.2V。内存供电1.79V,总线1.2V,北桥0.40V,不对,上管D极为5V,G极为0.46V,S极为0.40V,查G极连接到W83321G的第二脚,把CPU和内存全部拿下来,空板上电测量,供电则全部正常。把CPU安上桥供电就被拉低。是W83321G坏了吗,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

补充。 已经换了W83321G。也不行,把上管和下管吹下来测量也是好的,没有坏。后来又把上下管重新焊上去,后了。呵呵

网友:
你先换MOS管试一下

网友:
你的桥的供电上面是没有多大问题  建议还是多查查CPU供电方面  那里出问题出的概率大一点

网友:
  这样都能好 人才啊

网友:
楼主太能忽悠了吧?就这样好了

网友:
MOS管空焊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问题 这样也行 呵呵

网友:
一般这种MOS空焊问题很少吧  空了U直接爆了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MOS管怎么会虚焊

网友:
虚焊搞的鬼

网友:
这也能行啊!    少见啊!

网友:
虚焊怎么会CPU不上时,电压又正常呢???

网友:
好幸福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这个G41很逗

网友:
虚焊?受潮?...............

网友:
正常,我今天也遇到个lenoco E4000也是又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行,换了32.768和谐振,我把IO、BIOS,开机排针三极管那一路全部上焊膏,用风枪横扫了一遍就好了!来的时候开得了机的时候,你抖抖板都回掉电的!扫玩,吧主板在桌子上抬高20厘米摔也没掉电,哈哈!

网友:
像这种MOS管虚焊的我遇见过很多。

网友:
LZ,这样也可以啊,下次要多仔细修了我

网友:
板子LZ修好了么?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座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