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主板 怎么打阻值

楼主(2012-01-13):
总听说 坛子里说 打阻值,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
红笔对地,黑笔打阻值

网友A:
在打阻值之前先要明白一点“什么是打阻值”。打阻值就是用我们手中的万用表的阻值档去测量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那么既然是对地阻值就会有正反之分。那什么是正什么是反呢?,顾名思义,正向对地阻值就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这时我们万用表所显示的数值就是正向对地阻值。那反向对地阻值就无需多言了吧,当然是与之相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我们的测试点了。 需要注意,这里的“地”不是我们大地,而是我们的零电位也就是机箱、外壳、电源的负极、主板上诸如USB 、VGA口之类有铁壳的地方。明白?

网友(点评):
我看了你的这个回复,应该是个行中人了,直接去申请转正吧。

网友:
讲得好,明白了

网友:

正反向阻值各能判断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打阻值之前先要明白一点“什么是打阻值”。打阻值就是用我们手中的万用表的阻值档去测量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

请教,正反向阻值各能判断出什么

网友:
对地阻值很重要的,要学习好这个。

网友:
讲的仔细,不 错 对 新手有 帮助

网友:
恩、还行吧、

网友:
讲的非常的好啊,佩服啊

网友(2012-03-26):
谢谢,讲的很好

网友:
红接地,黑打阻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打阻值之前先要明白一点“什么是打阻值”。打阻值就是用我们手中的万用表的阻值档去测量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

谢谢,学懂了

网友:
有没有一个大致的阻值啊

网友:
i学习了,天天向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打阻值之前先要明白一点“什么是打阻值”。打阻值就是用我们手中的万用表的阻值档去测量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

注意:数字表和指针表的红黑表笔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数字表和指针表的红黑表笔是反的

罗嗦,有几个会用指针表的

网友C:
还是有点小不明白,到底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还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啊  有什么区别吗?望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啊!

网友:
新手说两句,板子就是一样的,测量出的阻值是也不一样的,只能作为参考,没的标准!

网友:
红接地 黑接要测得

网友:
指针万用表虽然很少见到了,但是搞维修应该要会用的,我就碰到过不会用的情况,很尴尬,后来自己买了个学会了。

网友(2012-11-02):
非常有用的讲解  很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D:
新手问一下,万用表是打到电阻档,还是二极管档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点小不明白,到底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还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啊  有什么区别吗?望知道 ...

打值,就是打二极体值,都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测试点,如果反过来,红表笔对测试点充电,会造成偏差

网友:
新手有用,真的是基础

网友:
挺3楼,说的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一下,万用表是打到电阻档,还是二极管档位。谢谢

二极管档,,,,

网友:
红接地与黑接地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一个测量 的是正一个是负吗???

可不可以反过来???

网友(2012-12-14):
引用 网友A:
在打阻值之前先要明白一点“什么是打阻值”。打阻值就是用我们手中的万用表的阻值档去测量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

你说的跟老师说的不一样,老师说必须红接地,黑接测试点,不让反过来,为什么你能反过来,不懂F!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测的点,也可以两个笔对调,取小的值为准!

网友:
这种测试法在电子产品维修当中经常使用,通过对正方向两个阻值的测试,基本上举、就能判定有没有故障,但前提是你得有一个经验值(或者说标准参考值),不要求测试的电阻值绝对相同,只要大致相同就可以准确判断了。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打阻

网友(2013-12-31):
引用 网友A:
在打阻值之前先要明白一点“什么是打阻值”。打阻值就是用我们手中的万用表的阻值档去测量测试点的对地阻值 ...

第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