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本地连接打X

楼主(2012-01-13):
此机网卡接口RJ45通过PI3L500芯片后,再接网卡WG82567LM,现在以更换网卡芯片和PI3L500和晶振,现象和来的时候一样,插上网线几乎都是打X,有时候(几秒时间)能连接上,但不能上网(只有发送没有收到).现在又把RJ45接口去掉,另接了一网卡接口(飞了四根线1236)没用网络变压器了,还把PI3L500去掉飞了对应的1236的四根线到网卡芯片上.现象还是一样(多数时候接网线是XX).此机没有MAC之类的芯片(图纸上没找到)网卡接口也没有电容和排阻之类的!(网卡芯片的供电1.8和 1.05和3.3都正常,网卡到南桥的4根和6根数据线阻值也正常,网卡接口RJ45飞线1236到网卡对地阻值也正常.
不知道不要网卡接口上接的网络变压器可以不(我已去掉直接飞线到网卡芯片对应脚位)
  .因此机来时可以开机所以不能动南桥.希望各位老师 大哥 朋友.有空给我分析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5 19:30):
今天有空再把此机用上.本地连接不打X了.但本地连接有数据发送没有收到. (系统 驱动 IP 都排除) 还有此机空间小不能加USB网卡的. 各位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2-1-15 19:32):
我没要网桥的. 各位大哥 朋友网桥不用不影响使用吧. 各位师傅出来回复一下.

网友:
干嘛搞这么麻烦啊 LZ直接用个USB外设的就行了 这么麻烦岂不是很浪费时间吗!!有这个时间修好几个了

网友:
那不行中给用户报个风险,看用户怎么说。再开始修,或者就是楼上说的。换个USB转网口就行了。

网友:
先干网桥再干网卡

网友:
网桥必须要用的

网友:
要写资料的,有刷吗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先给客户说下风险

网友:
确定不是网线头的问题?不行改个USB的

网友:
刷个BIOS先,再干网卡

网友:
这种肯定要报风险的,网桥是不能不要的,查一下,RJ45的拉口是不是完全接好

网友:
网桥我加装上了.此机我更换网卡芯片WG82567L 正常了.(2颗配件中有一颗坏造成.新东东也有坏的哦)

网友:
看看有没有MAC地址

网友:
更换上的网卡也是坏的,看来这种型号的网卡是有这种通病的

网友:
现在的芯片就是不好,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兄弟,系统换了吧?BIOS刷了吧?网口焊接点加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