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发电瓶维修。 修复率百分之七十以上!

楼主(2012-01-14):
最近电瓶车电瓶不能用了!! 想自己维修电池! 给大家参考!希望骑电驴的讨论讨论!

所以发发。  很久没发帖子了,大家要顶,要加分!
如果换电瓶的话,太贵了 少则600左右。多则上千!  (你懂的,里面很多电池是好的!)

图片不发了。 只是把我知道的说说而已!我不是专业的! 不涉及到物理!通俗易懂!

准备工作: 1 首先要把你电瓶才下来!   (不鼓包,破烂那种 直接丢了哦)
                  2 可以用灯泡或放电电阻,逆变器等做负载!
                  3 万用表,可调电源。
                  4 电池修复液 (淘宝有,买白色。自己用的话买好点不会亏的)
                  5 电瓶修复器!  (貌似工作原理就是个 脉宽电路!一冲一放的!) 但是不敢确定,没接触过! 请高人指点!

根据我的资料查询,电瓶用1年后,电池不耐用! 基本都是电池“失水和硫化” 详细 百度百科! 反之我大概估计就是什么量子和水分蒸发了,要加液!

========================
先把电充满!充电器提示充好后,把电池电从车上拆下!我的是大龟王 72V 6块。是12V串联升压的!
用万用表打电压。如果电压底,有明显误差的,就先整他!(他嫌疑最大!)
这里先放一边!观察电池是否有鼓包漏液,破损!如果有,基本没折腾了!
然后排除以上问题后,就是修复液修复!电池跟笔记本一样有暗扣!别因折扣,会弄坏的。仔细观察 弄上壳!壳子抠开,里面有东西堵住堵孔!
我上图片!*以下图片是找来的,如有雷同别大惊小怪的。

然后再里面灌修复液!用针管加满!

进入下一个环节。
============
然后别上盖子! 用修复器修复!充电完成后!盖上盖子 装好!再上负载!测试!
如果充电过程中如有漏液,擦干净!

===========
负载的话,用效率快的慢的由你自己决定!但是随时要测量!电压的变化,如果电压还有下降速度快的!可以用可调电源看充电电流的变化!这里不用多说了!
然后再排除! 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换了,其他的电池 基本修复的 成功率都在百分之70以上!还可以用个1年!电动车里程可以加大一倍以上!

==========

以上全是个人观念!这都是最近查资料分析总结出来的!有专业的请提出不足的地方。

=======
这年代我们搞维修的什么都修! 如果成功,我打算去修电瓶车那些地方收购电池 做个UPS了。嘿嘿!

还有不知道此贴发那个模块。谅解~貌似没修电池的。

网友:
感谢分享!

网友:
好贴,汽车电瓶也可以修了,哈哈

网友:
一个电容值多少钱,那有这么多时间去搞!坏了就换新的我从来不修

网友:
嘿嘿,你不懒肯钻研,精神真的很可嘉,但是不知道你照片上加的成功了没有,期待

网友:
这种电瓶好修吗。我家的电瓶也坏了。没有东东修呀!!!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修复仪呢?楼主整个帖子可以精简为:先加修复液,再用修复仪

网友:
要是肿了···咋办

网友:
先加修复液,再用修复仪

网友:
电池里面电解液容易干,加点去离子水进去。极板硫化比较麻烦,硫酸铅很难搞掉。市面上修电池的一般都用脉冲电流修理。

网友:
修复器是个什么原理哟,LZ您买的多少钱?

网友:
天能电池的说明书就有维护方法
是说的先充电,再加蒸馏水,再冲,充完电,把液体抽出来,换液,再冲。
如此反复几次,修复率也有70%

网友:
卖电池的地方一般都有一种叫做“电池补充液”的卖,2块钱;但听说这些质量很差,用屈蒸馏水是最好的。

网友:
修复的效果不会太好,,,这是免维护电池,内部不是液态的,是糊状的,,电池老化后,其电极都变形及脱落了,,,

网友:
那么非免维修的电池,修复的效果要比免维修的要好,,因为是液态,,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也懂得修

网友:
做维修的 兴趣来了啥都想修

网友:
个人认为修复的几率不是很高 即使修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的朋友花了好几千买的设备  修复完了以后也就是那样  效果往往比期盼的要低很多

网友:
没用的,你加的那东西俗称电瓶水,你加了,电瓶用不到4个月就会鼓起来的!要是汽车电池可以用他,就是蒸馏水加硫酸勾兑的!

赞同,免维修电池不能加液的,

网友:
这东西没多大技术含量

网友:
这种方法对于一年左右损伤不大的电瓶是很有效的!

网友:
修复一下又用一年  够环保  UPS电瓶也一样能修吧  手头上有两个UPS 也试着搞一下 能用一年也行

网友:
有没有人实践过的,出来说下!

网友:
自己尝试过,失败,最后换掉了

网友:
去年这样弄过,无效

网友:
一年的电瓶,不用用修复仪,直接加水就行了,是在放完电后,加3~5ml就行了静置12小时,不能加多了,试过有效

网友:
呵呵,维修真是卧虎藏龙呀!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我也这样弄过效果不明显。。。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哪种不经常骑,但是电池失效的车子。

网友:
哇塞。。。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支持一下。 我已经保存下来打印出来了  呵呵。。。

网友:
哇,修电瓶的都有啊,这里真强大。。。

网友:
电瓶里的液体,我一般都叫他强水

网友(2012-02-16):
楼主明天去修公交车的电瓶吧

网友:
修电瓶的好像都这样修的,不过有专门的电瓶修复仪器买。

网友(2012-08-30):
事事有奇人。

网友:
具体说的不是太清楚。但是精神可佳。

网友:
主要电动车里面的电池不是免维护的电池,UPS里用的基本上是免维护的电池,所以免维护的电池基本上没什么可折腾的了
可维护的电池通常使用的时间久了,就需要往里面加这种修复液,其实蒸馏水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可以哦,厉害。楼主这都研究。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