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维修工作灯---LCD灯管改装

楼主(2012-01-14):
经常维修液晶显示器的朋友一定不少报废的液晶屏幕,弃之可惜,正好家里的日光灯不争气,寿命短得很换一根新的用不多久就坏了,而且亮度很不理想,耗电量也相对有点偏高,再因做维修的经常需要一个可移动的灯具,突发奇想用LCD灯管作工作灯试试看,果然效果理想,一是亮度很好还省电,二是低压还相对安全,三是满足了可移动的要求,四是灯管是长条分布,光线向四周照射效果好,
  制作材料也很简单,只需要一个12V电源,一通用高压板,一个通用液晶显示的DC插头,再加上灯管,一般用双灯或四灯亮度好一些,所以就配双灯或四灯的高压板,
   制作方法,一般通用高压板的接线定义是:+12V,GND(接地或负极),ADJ(这是调节亮度的,可以让它空着),ON/OFF(这就是亮度的开或关),我们需要连接的只是3根线就OK!只需要连接电源12V,和地线,还有就是高压板的开关ON/OFF,其它都不用管了,让它空着就是了,要使灯管点亮需要对ON/OFF提供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就从12V的红线中取出一根再串一个10-20K的电阻接到ON/OFF脚上焊接起来OK!把灯管插在高压板上,接上12V电源即可工作了.

网友(点评):
不错,唯一的缺点是刺眼。

网友A:
很伤眼睛的

LED灯有强烈的蓝色光,比较伤眼,要做还是用LCD灯管好些。

网友:
不怎么样 哦  而且的确像2楼说的   看久了 对眼睛伤害大

网友:
怎么会呢?方向可以调的,灯管本身有个反光罩,光线都反到工作台上了,只要不对着眼睛照不就行了,如果看东西亮度看不清东西不够那才伤眼睛呢!还没有了维修的心情,我就是如果亮度不够都不想修东西.

网友:
这样很不好。很刺眼

网友:
很伤眼睛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伤眼睛的

怎么会呢?方向可以调的,灯管本身有个反光罩,光线都反到工作台上了,只要不对着眼睛照不就行了,如果看东西亮度不够看不清东西那才伤眼睛呢!还没有了维修的心情,我就是如果亮度不够都不想修东西

网友:
楼主还是很有创意的,我也弄个来试试

网友:
LED灯条怎么改?

网友:
led灯条电压低 直流 30多伏

网友:
老大,有没有搞错,点亮LCD灯条可要1000多伏啊,那是高压条升压起来的,怎么个低压安全?

网友:
我也是有个坏的笔记本,可我把它的屏幕拆下来装在我台式机上用,可以一边电影一边上网,用了个驱动板一个高压条,那高压条后面可是高压啊!!!

网友:
12楼好创意啊,没想到还能这样弄哦,不知道怎么改的笔记本屏幕的数据线?

网友:
楼主有才,好创意。

网友:
有灯罩的话应该不会刺眼,把灯管放头顶位置对着桌面。

网友(2012-02-18):
很早以前就用过类似的的东东  只不过我的灯光放屏里面 只是把液晶面板去掉  留下反光板     缺点就是刺眼   会坏视力的

网友:
有辐射呀,LZ呀,

网友:
也不怎么刺眼  ,我的维修工作台一直都用的LCD灯管。  看东西更清晰 。

网友:
LED要改就不是太方便了,它需要稳定的电压,而且电压范围窄,电压过高很快LED就损坏了,不过LED不怕震动,寿命更长,但是光线太集中,如果光线在一点太亮才是真正的伤眼睛的,一点太亮不容易被人发现亮度过高的,如果感觉LED可以的不如直接买个成品灯,当然还有一种LED的简单供电方案就是利用电脑主机的开关电源的3.3V输出来给LED灯珠供电,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或者4只LED灯珠串联后接在12V上,这样电压稍低了一点点,亮度稍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