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6BH83 维修一例(工厂内部资料)

楼主(2012-01-14):
产品类型:TV
故障现象:无画 对外机种名:L26BH83
PCB板号:715G3418-P02
不良点位:IC971 电路原理图和不良现象图片:

维修思路:
      1、观不良现象:指示灯亮,灯管背光不亮;--初判PS/ON电压正常,5V正 常
      2、测ON/OFF 电压、DIM电压正常;--排除主板
      3、测12V、24V 电压:12V为稳定7V,24V为15V左右,断开PANEL升压板, 电压不变;--不良锁定在电源板;
      4 、根据经验判断,此类不良多在反馈回路;
      5、测光藕阻值正常,用二级管档测IC971 G、B级值为0.3V  (正常为0.7V ) --不良判定在IC971
     6、更换后电压回到12V,不良消失;
    总  结:   维修过程中经验的总结很重要

网友:
没有看错把 用二极管当测出来的偏差值是0.7v???

网友(点评):
属于笔误,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431 用二极管当测

网友:
没修过液晶电视,来学习

广源电脑医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 没有背景光的思路很清晰 先测开关信号 再测供电电压  排除 主板故障就直奔电压   看电源有电压就是偏低大多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先测光耦 排除 无故障  顺而找到故障点  修的利索   修好也舒服不是

网友:
修电视,也是代换多了,或者直接买原装的,真的自己修的人,还是很少的

网友:
没有说明吗

网友:
没修过液晶电视,来学习

网友:
想学会显示器 虎虎

网友:
反馈电路中的431会经常坏吧?

网友:
好经验,大力支持多发一些厂家内部维修技改方案,这样大家维修起来液晶电视就更方便了。

网友(2012-02-20):
楼主,发份图纸上来

网友:
楼主大哥   有图纸 吗 在下 跪求  可能到发份给我吧    QQ514357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