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启

楼主(2012-01-14):
联想主机,CPU:Intel(R) Pentium(R) 4 CPU 3.00GHz,主板:Foxconn 865GV7MF-SH,主板温度:28度,CPU温度:33度。
一开始电脑重启频繁,更换内存、电源无效;更换CPU风扇后,自动重启次数减少,但没有杜绝。
请各位帮忙!

网友:
是不是IO和南桥有问题

网友:
摸下南北桥看下温度怎么样。。

网友A:
把CPU重装下,看看主板CPU槽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重装下,看看主板CPU槽有问题吗

没有异常。

网友:
不修板换板就弄不了

网友:
感谢各位!与另台电脑交换内存、主板后,两台电脑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不怎么清楚

网友:
可能是兼容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兼容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怎么说,  弄好了有钱赚就成呀

网友:
这种问题原因很多,如果市电正常的话,只好送去维修站慢慢排除吧.

网友:
“与另台电脑交换内存、主板后,两台电脑都正常使用。”

——还是没找到真正原因啊,有点遗憾。也许哪里不兼容吧

网友:
板子兼容性

网友:
如果怀疑板子兼容性的话是否可以刷BIOS?

网友:
路这,学习中。

学习中。。

网友:
看来是兼容问题啦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