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7541V-VPC的IO带不带程序

楼主(2012-01-14):
PC87541V-VPC的I/O带不带程序,有个联想旭日410M的机器,故障是待机电流0.09A,IO发热,开一会就死机。现在换个同样型号的I/O,开不了机(按开关不加电),听说有的I/O里面写了程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换的I/O是坏的。

网友:
有程序的一般上面都有贴纸。

网友:
是不是脚没焊好啊?

网友:
哈哈好了,原来这个机器上装上CPU了才能开得了,后来把CPU取了也能开的了了,这种现象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EC  不带资料的

网友:
这EC可以肯定不带程序的

网友:
用假负载不能开吗?

网友:
应该不带资料,和97551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