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白屏

楼主(2012-01-14):
同行送来开机白屏,大家都知道DV4的屏和B壳连在一起,粘了很多胶,所以让客户同意把机留下来。拨掉屏上的排线,通电测量LCDVDD 3.3V 正常,测量信号和时钟对地阻值都一样,应该没有问题,以为是屏的问题,后来换了两个新屏测试故障还是一样,重点怀疑屏线和显卡,先从简单的测量了,拨掉屏线的两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屏线两端,发现有四五根线不通,拨开屏线,果然有几根断线了,由于断线太多,从网上定了排线。装上新的排线,还是白屏,插拨几次都是一样,郁闷了。查图纸,拆开主板,后来发现不插屏LCDVDD 正常,插上屏LCDVDD 只有2V左右,两种可能,要么是屏拉低了,要么转出来的功率不够,查图纸LCDVDD电压由三极管转换过来的,插上屏测量三极管输入端3.3V正常,输出端2V左右,用镊子把三极管的输入和输出相连,能出现图像了,没多想换掉那个三极管,开机正常了。可能没有技术含量,供初学者参考。

网友:
对于像我这种菜鸟来说,很有用

网友:
不错,你没有屏,还真不好试机,,解决问题就是高手!!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
呵呵。

网友:
嗯嗯学学习了,
维修一定要细心哪,不然很麻烦的,,啊

网友:
有图纸什么都好啊.基地很多图纸找不到.,

网友:
hp的机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首先会查屏线的,因为很多都是屏线断引起的问题

网友:
不错 找到问题就行啊

网友:
惠普的容易出那个问题 前几天遇到过cq41也是

网友:
修好就行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