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液晶工作一小时黑屏,必须重新插电,再开显示器,然后又工作一小时就黑屏?

楼主(2012-01-14):
长城19寸液晶型号:M9WJU工作一小时黑屏,必须重新插电,再开显示器,然后又工作一小时就黑屏?灯管是好的,测试过。。。

网友(点评):
定时关机或者是按键漏电

网友A:
黑屏.是灯管灭掉 还是说灯管亮 屏不显示?

网友:
黑屏时显示器信号指示灯是表示有信号吗?是的话,可能是高压板发热接触不良了,主要看高压板供电插座

网友:
高压有问题

网友B:
怎么个黑发?是屏黑还是灯管黑??

网友C:
你这个现象先把高压保护去掉,试一下看行不,在不OK,就加高压吧,

网友:
高压板换之

网友D:
黑屏,能不能隐隐约约看到图标,如果那样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指示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屏,能不能隐隐约约看到图标,如果那样就是灯管问题

看不到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黑发?是屏黑还是灯管黑??

非常感谢,是整个屏黑,开关灯是亮的。

网友E:
这个液晶是高压一体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灯亮,屏不显示!!!

那就是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 ..黑屏的话.驱动板5V输出应该还是有..量下屏上电压吧.

网友F:
必需重新插电,再开显示器,在出现故障时,测驱动板供电5V是否正常,MCU 与驱动板主芯片供电.

网友:
加个单独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外接个 高压试试  不行用通用驱动板改进去   懒得浪费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驱动板或者屏的问题.. ..黑屏的话.驱动板5V输出应该还是有..量下屏上电压吧.

应该高压板问题吧、你仔细检查下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液晶是高压一体板!!!

自己改

网友:
高压板坏了不是应该暗屏吗?LZ是不显示吧

网友:
驱动板老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现象先把高压保护去掉,试一下看行不,在不OK,就加高压吧,

加了高压板上去,过不了几个小时还是老样子。。。

网友:
更换灯管试下,换灯管有点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必需重新插电,再开显示器,在出现故障时,测驱动板供电5V是否正常,MCU 与驱动板主芯片供电.

如果测驱动板供电5V是正常,驱动板就是正常 的是吗,?

网友(点评):
驱动板5V正常,再查驱动板上3.3V 1.8V,不行,刷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了高压板上去,过不了几个小时还是老样子。。。

确定驱动板那边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驱动板那边有问题没

还在测试,不知道如何测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黑屏.是灯管灭掉 还是说灯管亮 屏不显示?

谢谢!!!是灯管亮 屏不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是灯管亮 屏不显示

有点乱!

到底是什么灯亮,什么灭?

如果你说的电源灯一直正常亮,说明显卡信号识别正常,这时看背光灯亮不亮? 如果背光灯亮,依然黑
屏,用通用驱动板代换测试,如果还黑屏,再查屏电路。
如果电源指示灯亮正常,背光灯不亮,直接查高压板电路,或直接换高压板。

再看不明白,直接送专业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乱!

到底是什么灯亮,什么灭?

现在可以确定是驱动板有问题,因为黑屏时拿掉数据线屏上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数据线就黑屏,还有换个通用驱动板也是一样的黑屏

新安江说的没错,是有点乱,换人修吧

网友:
现在换了个驱动板显示不正常!!!

网友:
刷程序 换新的VGA接口上的24C08

网友:
淘宝买个点屏套件,一个一个换,换到那个出毛病了,就查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