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 V2主板加载程序自动重启

楼主(2012-01-14):
华硕P5G41T-MLX V2主板加载程序自动重启,不管是U启动还是CD-ROM启动都是一加载就自动重启。开机关机都正常就是无法加载程序、无思路了,忘高手路过帮帮看看
(注:CPU、内存条、电源都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BIOS、桥都没有动过)求思路   在线等

网友:
你是不是想说做系统重启的。。。直接拿出硬盘做不就成了。。

网友:
朋友你理解错了,不是做系统,主板不能加载程序、请看清楚了再来回复 谢谢支持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A:
CPU供电不足吧,因为加载程序电脑是负载是满负荷,

打开机箱,在加载程序前找到检测点并准备好,检测加载程序瞬间问题出在哪。

网友:
刷完BIOS再说吧

网友:
直接干北桥吧!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足吧,因为加载程序电脑是负载是满负荷,

U供电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没遇见过哦

网友:
是不是会有病毒?
有的病毒隐藏了很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本人直接把那台机器的硬盘换到另一台机器上GHOST了一下,再装回原来机器封装结果问题解决。郁闷的很!希望大家看了此贴对你们有所帮助!

另外,楼主的那套刘坚强中的151~230及261~300已无法下载,如果不是楼主自己某些原因删除,恳请补上。总之谢谢楼主。
这样有可能是硬盘数据线或者内存等有接触不良,楼主的装拆使其接触好了。

网友:
Ghost就解决问题了?看来还是有系统安装盘为好

网友:
软件的问题啊~~~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