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怎么维护自己的优盘的

楼主(2012-01-14):
有的时候优盘从客户哪里感染了病毒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给下一个客户用,然后下一个客户又感染病毒 搞的很麻烦

网友:
有时裸奔是不行的,杀软还是装上的好

网友:
经常杀毒啊

网友:
定期格式化

网友(点评):
你的优盘经得起怎么折腾啊

网友:
装上杀毒软件,有时间就杀毒,就这样而已

网友:
定期格式化……根本没有自动的方法

网友:
设置everyone用户拒绝写入,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没有优盘写保护强悍
cacls F:\ /T /c /G everyone:r

网友:
你能保证在所有电脑上都是F盘啊 换盘符就不行了

网友:
和您的杀软有很大关系吧,经常杀毒,卡巴、诺顿、红伞还行。

什么星太垃圾了

网友:
不维护      中毒了直接格式化

网友:
殺毒軟件必裝,當然病毒碼要更新,中毒的狀況可以降低很多

网友:
自己装个好点的杀软,给客户用之前扫描一下,用过之后再扫描一遍,其他的应该没什么好办法吧

网友:
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