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G500 21寸珑管开机无光栅维修过程

楼主(2012-01-14):
近日接了一台索尼G500开机无光栅,此机为设计专业常见的一款显示器,因家用很少,很少见到这方忙面的维修,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款机型,在网上也没搜到相关的技术资料,只能按照经验来维修。
接通机器电源,听见有刷的一声,也能听见行频起振的声音(这个靠的是经验,很微弱的,不是专业的一般听不见的),可以判断行是好的,因为无光栅,接着就要明白光栅形成所必须的几个条件,加速极电压,阴极电压,灯丝电压,检查高压,打开高压帽,实施放电,取下高压帽,开机测试高压已经产生,此过程很危险,不是专业的还是不要尝试,轻则造成更大的故障范围,重则造成人身安全。二十几千伏,不是闹着玩的,呵呵。进一步检测各脚电压,发现灯丝电压只有0.9到1.2不稳定,因为显像管太脏了,也没擦拭,看不见灯光,所以只测电压。跑线路跑到电源板,额,这个显示器灯丝电压是电源板上面直接供电的,断开灯丝脚,电压上升至5.08V,接上灯丝又下降到1.2V,检查相关元件,无短路不良元件,换掉5V线路上的几个电容还是无果。可以判断带负载能力低下。带不动灯丝。检查电源板上电源电路,发现灯丝供电由一个稳压IC输出,此IC很少见,型号为ba00ast五脚元件,查相关资料,无法找到同样的元件代换,直接取用7805稳压IC,去掉灯丝保护电路,换上完美开机,测试一天,7805微温,确定已经修好装机报给客户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不会修这种显示器。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别看打字只有这段话,其实还是走了不少弯路,等完全明白的时候,思路才清晰,怎么去修它

网友A:
接通机器电源,听见有刷的一声,也能听见行频起振的声音(这个靠的是经验,很微弱的,不是专业的一般听不见的
很微弱吗?

网友(2012-03-09):
显示器的行频没有在音频范围里吧?百度了一下:SONY G500行频30--121KHZ.再专业也听不到吧.SONY就那样,消磁线圈振动的声音,起高压时的声音很吓人的.很微弱的是不是继电器吸合/释放的声音?

网友B(2012-01-14):
引用 网友A:
接通机器电源,听见有刷的一声,也能听见行频起振的声音(这个靠的是经验,很微弱的,不是专业的一般听不见 ...

行频和高压的声音是两回事,你不知道?

网友(点评):
很微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频和高压的声音是两回事,你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网友C:
这个维修事例,我几年前就在家电维修发过贴,还是电路图,那个五脚元件,可网邮购, 我当时一下修了十多台,大多都是这个问题,不过用7805代的话,显象管寿命要短了不少,原设计是在保屏时关闭灯丝电压的!如果灯丝在保屏时是亮的,保屏就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维修事例,我几年前就在家电维修发过贴,还是电路图,那个五脚元件,可网邮购, 我当时一下修了十多台, ...

哦,我在网上还没搜到相关的资料呢,是的,哪个元件内部有个开关,我以为是起保护作用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呀,谢谢指教,您有这个的原理图么?我来改一下,这个显示器碰见的少,专门邮购这个元件不合算,我来改下电路,让它原有的功能实现

网友(点评):
也可以在高压包磁环上用导线绕2.5-3圈,一头接的,一头接灯丝,测好电压在~5-6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在网上还没搜到相关的资料呢,是的,哪个元件内部有个开关,我以为是起保护作用的,原来是这么回 ...

是的,以前修电视机就是这么干的,不过这个还是尊重下原电路,小日本的东西,做的确实细致,不得不服。

网友C:
这个索尼G500的21寸显示器和DELL的21寸的显示器是一样的,电路都一样,具体DEL的形号是多少,年久忘记了!

网友D:
三星有一个KA78R05,带使能端的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有一个KA78R05,带使能端的7805.

哦,我看了你说的那个元件的资料,也可以使用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索尼G500的21寸显示器和DELL的21寸的显示器是一样的,电路都一样,具体DEL的形号是多少,年久忘记了!

哦,谢谢指点

网友E:
这种显示器还真没修过,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显示器还真没修过,长见识了。

我也是第一次修,以前只是看见过,没想到里面还真复杂

网友F:
大CRT都收不上价钱   好的才卖80块左右  显示器维修100起价

网友:
这个G500还是收得上钱的,几百块是一定有的。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CRT都收不上价钱   好的才卖80块左右  显示器维修100起价

你可以去淘宝看看二手的价格是多少,这个算CRT里面高端产品呀

网友:
樓主很厲害,學習了,我怕被電

网友:
主要是灯丝供电确定是不是5V,如果是,应该问题不大。
但在节能模式下,一直点亮灯丝,会造成灯丝老化,这个应该告诉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