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对地求助

楼主(2012-01-14):
昨晚修得板...12V对地。发现其中一 Q2(下管)击穿...
然后测12V是否还对地,测得阻止500欧左右。然后测上管S极,发现对地。
然后想断开下管的电感L,发现很难拆,就不拆了。
然后把CPU供电的电解电容都拆下来测,未发现有异常。
再把电源IC吹了出来,测得上管S极还是对地。

然后目测主板有无小铁丝让奇短路,发现无异常...

求解...

网友:
把MOS管全换了

网友:
拆管子测  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3像供电的上官拆下测得正常,下管全拆。 和 C 和电管IC都拆了,还对地。我蛋痛了 。。

网友:
上管S极对地,你拆管理IC干什么?一般是下管击穿了,测的时候你不会上了CPU吧?上CPU是不准的

网友:
测得时候CPU座没装东西...那无极小电容,我拆下来了,测得问题依旧...

可能是某个电阻坏了吧...

查不出原因

网友:
小电阻有可能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现象的板   CPU工作了 没有跑码  跑线不是很会  慢慢拆

网友:
像这种板子  麻烦的很   哎,同为学习。。

网友:
只能把它闪一边去了..

网友:
  上管S极和下管D极相连节点在电感上
  确定短路  电击法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