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立的显卡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12-01-14):
如图这种显卡,华硕Z99D的

网友:
焊点都不一样。

网友:
N卡 换A卡?

网友:
可以装上去试一下吗,能装上应该都可以拉

网友:
大哥,你就是卖显卡的 在这是问啥意思额?

网友(点评):
图片是网上截的,无意中帮别人做了广告,罪过罪过

网友:
用试过的吗?。,。。

网友:
这种独立的显卡板好像是通用的吧,但也分版本

网友:
应该不可以通用吧,学习中

网友:
听人说是可以换的,只是咱没有试过,听说还要刷BIOS,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这个问题未免显得太不专业了吧!大小以及焊点多少都不一样,咋可能通用啊……

网友:
    外观差不多,试过不亮.Z99   A8都显卡 桥容易问题吧!

网友:
不同吧 有的主板BIOS不支持

网友:
可能BIOS不支持吧

网友:
只要都是PCIE接口的,应该没有问题吧。只知道台式机老AGP的接口类型多,不通用。

网友:
这种显卡怎么能够通用呢   太不专业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没有试过,要拿来试试才知道

网友:
LZ不说清楚,哪里不通用了         就是同一张显卡嘛

网友:
我看值个就不行,不通用,不要耗费时间啦,

网友:
不通用,要对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