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 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开机 急 急 急

楼主(2012-01-14):
今天接了一个本 开机灯闪一下就灭,电流无跳变,拆开直接换了一个南桥,好了,烧机两个小时的时候电池没电了,接上外接电源故障依旧,然后我拿了一个有电的电池装上可以正常开机了,在换一个电源故障还是依旧,充电芯片也换了不行,在换了一个南桥又好了,两个小时又不行了。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
检查下CPU附近电容。。。。有没有个超大NEC电容。。。。如有换掉。。。据你描述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换南桥时。。BGA烤电容恢复了点。。。机器冷却后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能开机。。。主要检查各处滤波电容。。。尤其是CPU附近的。。

应该是电容不良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裸机器测试的还是全部装好测试的, 这个机器喜欢出现电容问题和C壳上的快捷面板问题

网友:
查一下VIN电路,有不良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不好搞,遇见过搞了两天就没搞出来,东西都换完了

网友:
把边上控制音量的,触控板跋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