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分析下,电源5VSB变成3VSB了,硬盘上的smooth也给烧了,

楼主(2012-01-14):
昨天,开电脑玩的好好的,突然听到电源里面丝丝的叫,我马上就给断电(之前有虫子在电源里烧个一次电源),结果开不了机,检得5VSB变成3VSB了,换了个家里的老电源一开机就短路,结果是硬盘上短路了,不插硬盘电源线就可以开机,突然断电应该不会烧掉硬盘吧,高手们帮我分析下

网友:
可能是你装老电源的时候没有装好线,硬盘才会这样子的

网友:
应该不会,你仔细检查下,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smooth:硬盘电机驱动芯片。是西数的还是迈拓的?西数的找板号相同的电路板更换,还要把原盘的ROM换过来;迈拓的找同系列主控相同的电路板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