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系统自动关机!!!

楼主(2012-01-14):
华硕Eee PC1000HA笔记本进XP走一半自动关机,硬盘下了,从U盘启动,进PE走一半,自动关机。内存换了,也一样!!!

网友(点评):
裸机,处理好散热看看。

网友A:
检查一下风扇散热温度可能过高,或者是CPU供电芯片虚焊都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最好拿波波打一下各个电压的波形,个人感觉是电容问题

网友:
恩!温度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保护了,可能是温控部分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了,可能是温控部分有问题了吧

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风扇散热温度可能过高,或者是CPU供电芯片虚焊都可能引起这种情况

风扇除尘了,

网友C:
记得以前有人发过这个进滚动条时掉电的列子   是3 5V电感虚焊引起的    建议先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有人发过这个进滚动条时掉电的列子   是3 5V电感虚焊引起的    建议先加焊试试

谢谢!!!我先试下!!!

网友:
期待有修复的结果,楼主加把力

网友:
要是修好把结果发上来啊

网友:
在BIOS里面开机测试,会不会掉?

网友:
温控电路,各跟供电,可能性很多,慢慢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3220

你看看这个案例,也许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
cpu供电电路查去吧  是不是虚了

网友:
果断保护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有过温保护的芯片空焊,要产生PG信号的电压电感虚焊或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