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2-01-14):
今天接一台T60.插电待机0.03.按开机无反应。按照前辈们说的。直接拆。量3.3和5V均有。键盘19脚无电压,南桥边的晶振也只有0.23。本人不懂H8和TB芯片的定义。坛子师傅们说加焊南桥,南桥因为黑胶。也没敢加焊。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本人对电路不很懂。,但是各种设备都有,包括
示波器
和BGA焊台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IBM的机器有一下ibm的芯片是管开机的呀!

网友:
T6 的机子 桥最好不要乱动 都是灌胶的,还是先对着图纸查下条件为好!

网友:
T6系列都灌胶的 最好不要先动桥 还是查查键盘开关电压为什么没有先吧

网友:
查下开机芯片。。。

网友:
过来看看,要有思路

网友:
最新报道:东芝芯片(U61),23脚VCC3B_DRV,24脚VCC3B,19脚VCC5B,50脚BPWRG均无电压

网友:
先把商住电压绣出来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