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 跑d0 d3????不解

楼主(2012-01-14):
联想家悦机里的m2vle-rh 是技嘉代工的,它开机就跑d0 d3!!!!!!!!!!!我测了am2的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全为正常,供电正常,也刷过bios了,也加焊过北桥了,一开机就是do d3!!!!!!!!!!!!!!!!!!!!!!!!也换过cpu了,也还是开机就是do d3,也没有报警的声音,显然,是cpu没有工作哦!!!!!!!!这个主板通病的话,是给北桥的供电管容易坏哦!!!

查CPU座到RAM之間AD線..
你是来求助还是发表经验啊???没看明白!!!!!!!!!!!!!

网友:
主板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确定CPU没工作就查所有供电啊

网友:
确保全板供电复位时钟正常。试一下不装BIOS芯片还跑码不?换一块兼容性好的诊断卡试试。

若排除了以上,用示波器示波器追追波形吧,比如ADS#信号,南北桥间的AD总线,BIOS的总线等,比较累。

网友:
像内存不过 内存总线去cpu把 试试cpu坐

网友:
打内存阻值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的话换个低点的U!

网友:
这摸样的板子 北桥坏的多点  建议找个好桥 重新置一个上去

网友:
上条内存假负载试下呗,扯下工作条件。。。。感觉不过内存

网友:
用电流检测法修

网友:
看不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

网友:
电池上了没

网友:
我昨晚也修了一块这一样的板,就是把那LM324和40N30的管子换了就好!

他不是说电压都正常了吗?LM324和40N30是管什么的??

网友:
一个北桥边上那三个场官,再有就是CPU

网友:
D3   应该是没过CPU    北桥 BIOS

网友(2012-03-01):
我这有一块映泰板,也是卡D3,电压正常,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