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68 不插4P就不掉电

楼主(2012-01-14):
ASUS N68插了4P 12V 一开机就掉电 不插就不会,CPU附近有一个小三脚贴片管子43t是什么管子来的
测电源IC RT8855 第3、4脚对地短路 手上没这IC 想问下是哪问题比较高

补充内容 (2012-1-15 15:11):
4P 12V不会短路 上、下管也不会

网友:
这种主板楼主应该先考虑桥。。前提是各种电压都正常。  还有cpu,amd的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出现

网友:
不明白?努力学习中

网友:
测4P阻值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你测量下小四PIN有没有短路,然后看看是不是U坏了

网友:
把芯片拆了在测阻值!看还短不!

网友:
这是12V短路呀!量量看是管短路或者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