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BM T43能找到硬盘不引导!!!

楼主(2012-01-14):
如图所示,南桥已换过。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的硬盘没有IBM 微码  按ESC可以跳过去的

网友:
同意楼主
这个不影响其他。

网友:
不是ibm原装硬盘,可刷bios

网友:
刷低BIOS就行了

网友:
如果能进pe刷

网友:
查一下时钟。。

网友:
提示 不是原装硬盘

网友:
是换了硬盘出现的报错,可以跳过啊。又不影响机子使用。实在看着不舒服就刷低BIOS。再一个更换的硬盘只能在IBM的机子上分区,不然就不引导。这个做的很不好

网友:
按ECS进去,在本机里面刷bios啊

网友:
刷BIOS吧 IBM就这么变态 保护功能太强大了

换个风扇 电源什么得。都要报错尼妈保护能力就是太强了

网友:
跳过装系统,IBM的BIOS可以再WINDOWS下刷的,官网下个就可以,

另:T43的机器,南桥有个脚的点容易虚汗,换桥没有用,要飞线,希望楼主不要是那个问题

网友:
刷BIOS后,应该可以的。

网友:
刷BIOS,在查看南桥的硬盘模块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情况是IBM在硬盘固件里写进东西了吗?

网友:
楼上的说明五花入门,楼主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硬盘不是T43原装硬盘会报2010错误  都整成新来的一样.按ESC可以跳过去.不出这个错的话就上联想官网下载T43 BIOS版本为1.02的 把版本降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换过硬盘试过没

网友:
不用刷 bios 也可以的  bios设置一下 开机停顿2秒 叫一声 就过去了

网友:
手头也接到T43本子,开机能进BIOS,也检测到硬盘,但就是不能从光驱、U盘和硬盘引导,等待高手指点了

网友:
U盘、光驱、硬盘都有系统,就是引导不到,更换过硬盘还是这样

网友:
这次学习了哦

网友:
硬盘和BIOS版本不一样 直接调过去就行了 没什么 影响

网友:
BIOS肯定是要刷的,要不然麻烦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