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哪个现存问题呢?谢谢大家

楼主(2012-01-14):
(图片)

网友(点评):
個人認為主芯片最有可能...

网友(点评):
右边从下往上数第二颗

网友:
A18 右侧的

网友:
不能确认右边具体哪个,只能替换法确定

网友:
右上,不过你加焊主芯片吧。我认为是主芯片虚了。

网友:
右边从下往上数第二颗,加焊不行就换显存,再不行就做GBA

网友:
肯定是主芯片问题,这个卡的风扇不给力,而且这卡最好重做,不然定不见的

网友:
软件发个用用,谢谢。367038957qq.com

网友:
先加焊下主芯片吧,听别人说BIOS也会把

网友A:
修了 好几个这个卡了核心问题
如果是7300 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
看电容也是换了好几次了..应该不是很好修!!

网友(点评):
仅仅是一位报错还不好修,那什么样的故障才好修?

网友:
是右边往上第二颗。。。

网友:
这个卡修过很多都是核心虚

网友:
多半主芯片问题,这卡风扇散热太差,主芯片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了 好几个这个卡了核心问题
如果是7300 那就不用修了

8500gt  128m
ddr3

网友:
学习了  我的也是讯景8600gt  256mb 是开机不显示  也就是黑屏  我也发现个问题  就是如上所说  显卡的散热风扇来的时候就是不转的   很有可能就是gpu脱焊了

网友:
空焊一个位的,很多是主芯片空焊,之前对这些,加焊一下显存可以,用不了两三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卡子修好啦!!!主芯片空焊。。刚开始没敢修,看到大家的建议,我才修的,刚修完。。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
直接加焊GPU吧注意加焊的温度,没有BGA就不要搞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来的时候是花屏,做完bga了以后不花了就几个小点。那就卖不了只能留着干活用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了,谢谢赐教

网友:
右边第2个。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GPU虚焊问题。如果楼主换了显存不好的话建议 压一下GPU

网友:
高手啊。。。光看就能知道啥毛病。。。

网友:
讯景8600GTS 8800 9600GSO之类的显卡,花屏90%是GPU,加焊就是了,显存问题真的很少

网友:
核心虚焊了,这个报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