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怪的问题!!!!!!!!!!!

楼主(2012-01-14):
一块945板,点开关针无反应,然后用镊子刮一下子IO(W83627DHG)的65到70脚,然后再点开关针就可以开机,点开关针关机,然后不断电,再开可以开机,一断电源,然后点开关针就没反应,换过IO     查开机线路无问题, 郁闷,求解

网友(点评):
开机线路无问题怎么不开机那?去看开机

网友:
看看14.318

网友:
查待机电压电路,换32.768和谐振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