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14):
            一台T60 集显,开机不显示。经过检测、发现是一个内存槽1的问题,电流卡在0.55不动了,但是第2个槽就可以用。用负载量了下电压发现有2个SA一个对地,一个有3.3V  ,测第2个槽SA两个都是对地的(这样可以显示)搞不懂,哪位哥给点提示。谢谢.
          补充下,清理内存槽,换过内存,刷过BIOS,MAX8632E换过.

网友:
高手都跑哪里去了,都没有遇见过吗?

网友:
擦擦,,内存插槽,看看可以不,

网友:
正常的  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走的信号不一样,不太好说   我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