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14):
(图片)

网友:
刚通电的时候上面部分是白的,过一会就会有显示,不知道是哪里出来问题!请各位师傅看看!

网友A:
屏的问题,一般群创,三星的屏这种毛病多,有压屏设备压一下就好

网友:
屏问题...往往出现这种问题的 都是采用的COG工艺 .这种毛病.群创当之无愧是NO:1 奇美.HSD...也有一些...三星和LG 的屏貌似没有采用COG的...

网友B:
请问楼主 你这个屏 怎么拆开啊 这个屏只有两个螺丝 知道的请告诉小弟

网友:
是有问题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你这个屏 怎么拆开啊 这个屏只有两个螺丝 知道的请告诉小弟

把两颗螺丝下了,我用螺丝刀慢慢撬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一般群创,三星的屏这种毛病多,有压屏设备压一下就好

什么是压屏设备?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 是屏坏。。。

网友:
压屏设备很贵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压屏设备?

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有视频的,你可以看一下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一般群创,三星的屏这种毛病多,有压屏设备压一下就好

这应该是奇美的屏。

网友(点评):
奇美屏也有这毛病,楼上"深圳维屏"说过,他是高手,见得多识得广.修屏,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修一下100左右,不过修好最多也就半年到一年吧,运道不好2-3个月,做客户还是建议屏报废.

网友:
我手上的联想19寸宽也是这样

网友:
屏坏只有压屏机试试!

网友:
难道不可能屏线出问题啊?换换无妨

网友:
屏挂了,压屏设备不是个人买得起的。。。

网友:
屏坏了 联想 优派品牌出现这样的现象居多  一般都是用群创的屏 修复的可能性不大   做个测硬盘的显示器用吧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奇美的屏。

呵呵,我没有专业修屏的仪器,我只能修一下屏的电路板。或者虚焊引起对故障。唉,穷人啊。

网友:
用那种塑料的,头要宽一点要尖一点的工具就能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费用也不低吧!这故障还值得修吗?

当地没有压屏的,还是不修的好,修好时间也不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费用也不低吧!这故障还值得修吗?

当地没有 压屏的,还是不修的好,修好时间也不会长久的

网友:
更换一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