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鸟板

楼主(2012-01-14):
今天早上   商家拿来一块台式主板   无自检   报价后   先查CPU供电   没有1.5供电   仔细检查  发现没有上CPU时  CPU有1.2的供电   上了之后就没有电压了   加焊CPU座子 CPU供电芯片  换CPU问题依旧…………各位大虾们    给点思路呀    每一次的突破都是进步…………

网友(点评):
沒有型號, 想幫你都難.

网友A:
上图啊,什么牌子的主板,什么架构的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B:
上图,看看基本电压都有吗

是啊..电压都测一下..特别是内存的电压

网友C:
你先查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再上电测试。看看电压以及信号这些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基本电压都有吗

基本电压有   如题   上CPU后  没有CPU供电   取掉CPU   CPU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查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再上电测试。看看电压以及信号这些是否正常……

短路的话  应该会保护   不能开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啊,什么牌子的主板,什么架构的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啊

技嘉的主板   INTER775触点式CPU

网友D:
是不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E:
是不是你的CPU上错了。还有是不是你的CPU供电芯片是不是没上好哦。

网友F:
CPU 有上管子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 有上管子烧了

谢谢   我再仔细的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北桥虚焊

应该不是北桥  我用手把北桥用力按住   一样没有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CPU上错了。还有是不是你的CPU供电芯片是不是没上好哦。

CPU上错了   是上不进去的   供电芯片我加焊过了

网友G:
看看CPU供电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供电IC,还有上下管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供电部分.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CPU供电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供电IC,还有上下管之类的

我是新手   只知道上下管坏就是短路   不知道上下管坏会不会引起这种情况呀    求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你应该把主板的芯片构架说明清楚,还有你说没有CPU的1。5V??????先检查一下VTT电压,先有VTT再有VID,再有其他的电压,如果没有上CPU就有CPU电压,那应该是P2最高是P3带跳线的主板。
怎么就加焊CPU座,有什么根据吗?
应该要先有VTT_CPU 才能有以后的所有电压,当然还要有CPU装上或者假负载。
不礼貌的说,你应该是个换件工!!!!!

网友(点评):
换件工?达不到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哦??可以按时序修,问问题先报家门啊

网友:
没CPU供电要查前面的供电是否正常,确定前面正常要查CPU供电的条件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嗯  我才学半年的   多谢指导   ……

网友:
那问题就应该在CPU供电这一块,看看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