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暗屏求助 高手

楼主(2012-01-14):
一个15的lenovo液晶、开机可以显示logo。logo过后暗屏没有图像,后来拆开测灯管没问题,换过5v滤波电容,冷机开机第一次指示灯不亮,但1117上有3.3v、开关上也有3.3v。第二次开机才有logo。该怎么修

网友A:
二次开机先换开机按键,接信号测驱动板供屏电压3.3V有没有,去高压条的开机电压有没有,如这二个电压都没有,联想的就是MCU程序重写,高压条开机电压没有,再查高压条,灯管,老联想15,灯管老化的多见

网友:
后继电压和信号来了没有?你那个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哦,我以为你是笔记本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次开机先换开机按键,接信号测驱动板供屏电压3.3V有没有,去高压条的开机电压有没有,如这二个电压都没有,联 ...

只有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查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B:
接信号,看下显示效果,如果显示效果也暗,拔掉屏线,看灯管亮度是否也暗,如果暗外接通用高压板试灯管,如果还暗换灯管,不暗修高压。如果灯管,高压都正常的话,进工厂,恢复出厂设置。还不好,刷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信号,看下显示效果,如果显示效果也暗,拔掉屏线,看灯管亮度是否也暗,如果暗外接通用高压板试灯管,如 ...

它是有暗光没有图像,没有插屏线、白屏灯光很正常、

网友:
指示灯亮那就查查驱动板。。

网友:
换代用板子先测下屏

网友:
它是有暗光没有图像,没有插屏线、白屏灯光很正常
按你说的高压部分工作正常  应该是驱动板不良  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下驱动的IC(很多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它是有暗光没有图像,没有插屏线、白屏灯光很正常、

哦哦,是这样啊,我理解错了,那先用套板点一下屏吧,

网友:
24C16刷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是这样啊,我理解错了,那先用套板点一下屏吧,

不是通用的接口、没法用通用的点

网友:
用高压板代换一下,看看是否正常?判断一下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用的接口、没法用通用的点

通用的接口?你是说屏接口?唉,那取决于屏线,找个屏线不就行了。

网友:
顶一下、可以不、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