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机不能调分辨率

楼主(2012-01-14):
显卡是官网下载的原装显卡驱动  但是不能调分辨率  请教下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分辨率有限。

网友:
驱动没装对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有可能北桥,915的我碰到2回了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

网友:
你用安装版安装系统,然后再在官网下载驱动安装试试

网友:
排除显示器。。不行换个GHOSTXP试试...还不行应该是板子问题

网友:
驱动没装对,你下载的版本太高,要装和板差不多时间的驱动!

网友:
  同来看看.好像自己那个也调不了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21.5全新联想品牌显示器

网友:
驱动程序的问题吧,换个老一点的驱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