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短路 请问大家遇到没有 或者帮忙分析分析啊

楼主(2012-01-14):
 今天接到一台  ASUS  K40AB的机子,开始不亮压北桥显视了 与是拆下主板上 BGA机 焊了北桥装 上就亮了  但是刚进系统就掉电了再开就短路 了 现在查到是  17480G的 FBAC1 FBAC2  FBDC1 FBDC2 短路
现在就不晓杂个整了 有晓得的朋友帮个忙指点一下哦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几次了,你的板子还是北桥的问题,换个新的北桥嘛……

网友:
前几天修一老本本也是华硕的,电源芯片坏了,开机没多久北桥就挂了,楼主这个机子我看可能是有电容短路。

网友:
直接换掉被==这个问题不能用原来的桥了========

网友:
啊  刚才我问了基地的 祥龙本本他帮我分析了下哈 那两个脚 应该就是 0欧哈呵呵因为两脚之间有个 0欧的电阻

网友:
不过现在是装上  17480G之后  3 5V电感有个电感都只有二十欧

网友:
还有别的地方短路的,用电击法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