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鸟求解,什么是测CPU供电。怎测?谢谢求解答

楼主(2012-01-14):
小白菜鸟求解,什么是测CPU供电。怎测?怎样才算正常,正常又分几种?谢谢 求大哥们老鸟门,高手门如何

网友:
这种问题。。。。说是用表测的嘛,又怕你问是什么表,干脆让你自己找本主板维修的书看好了

网友:
呵呵,你得多看看书,多测量下。

网友:
多看看主板维修的资料,你就知道了, 这不好说,说了你可能又不是很清楚

网友:
现搞清楚相关元器件的作用和特性,然后找块MB。在找个此板的图纸,慢慢研究呗,这要讲还真不好讲。

网友:
建议楼主别修了。

网友:
买个假负载上面有测试点,自己测去吧。

网友:
你这还真是小白  这些我昨天刚研究个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