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US A40J 求救各位大虾

楼主(2012-01-14):
这个机子来时有待机0.04瞬间会掉到0.02。按开关没反应。量开关有3.3V按下开关有跳变,到IO没断线IO是8570E。没找到这个引脚定义图。3V.5V待机也有。各位大虾看看是哪出问题?
没反应
问题

网友:
一般我们这些商场维修 干南桥干IO不行直接报换板 都懒得查了

网友:
图纸是K42JR 图纸有点图还没有=====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了,你查它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