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1-14):
请问我CPU风扇是插在C-FAN但自检还是包风扇错误、每次都要按F1进系统好麻烦、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BIOS设置,找到BOOT选项里面有关F1的选项,具体英文忘记了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我遇到过

BIOS设置吧,不需要刷BIOS吧。按F1可以继续启动的,不是按了F1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我遇到过

好怕呀、万一失败板子不就费了?

网友A:
刷BIOS,怎么会把板子弄坏呢,你记得备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怎么会把板子弄坏呢,你记得备份呀

我就怕版本找错了、刷新失败!还有就是我没刷过只是在网上看过、

网友B:
刷bios之前做个备份,刷了不行再还原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之前做个备份,刷了不行再还原回来。。

恩、试试看!不行又再说!

网友:
没事的,凡事有第一次,你刷之前先做备份,不行再刷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