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41A 进水机 ,修的糊里糊涂!

楼主(2012-01-14):
IGT30 LA-3571P REV:1A
IGT30 LA-3571P.pdf
长话短说 ,接机时早已风干,目测 时钟 8743A 等多处腐蚀 处理后通电 待机0.05 A
无 3 5V 测 B+ 6.几V 测 pq10 G极 18V 接着测 pacin acon acoff 3个信号 再快找到问题的时候 B+短路了!!
?? 那就修B+吧 烧鸡大法 pq22 pq23 烫肉 取之 击穿 还短 于是烧 1.8V 北桥发烫 取之 桥挂了
不短了 上下管换上 通电 PL10 3.几V 还是待机状态下 但点火成功了 ?
查oz813ln 条件正常 换之 好了 触发 1.8 1.05 上CPU 内存 显卡 鼓捣了一会 亮了
取下裸板又通电 待机0.04 怎么回事? kao 还不触发 测试发现 1.8V待机就跑出来了
syson 为 0.8V 晕 查EC 都正常啊 找个co的EC代换 3V短路 又换回来
修的恼火 不想搞了 找了块料板 换晶振 bios 南桥 syson上的U8 时钟 8734A 等等 疯狂了一把
结果无效 , 还是不触发 syson还是0.8V 大侠们能讲讲syson这个信号吗?
cpu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 别沉了!! 对了型号搞错了 是F41A

网友:
这就是烧机的后果,B+在每个供电芯片前都有电感 断开就可以修的,还烧什么机,

网友:
进水的没办法 只能看运气了 进小强的更恶劣 我这两天修了两个进小强的了 就搞好一个

网友:
哎 烧鸡也要搞清楚了 要怎么烧 才烧呀

网友:
烧机这种方法太坑爹了吧,咱一般都是断开供电元件,慢慢的找。
同意楼主:
5.0
张化
同意楼主:
坑大发了,不断开后级的负载,B+不短路往哪里跑

网友:
我这是烧鸡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