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程序板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2-01-14):
今天给以个杂牌19寸正屏显示器换程序板,换完程序板屏暗,大家帮我分析下,12V 地 NO/OFF ADJ全飞线了,可是就是屏暗,求助高手啊,我不想换高压板,这个是电源一体板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我确定是好的,来的时候知识缺色,屏是亮的!大家帮个忙啊!

补充内容 (2012-1-15 09:32):
故障以解决,把ON/OFF直接飞到屏供电上故障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灯管有问题不

网友:
装回原来的就知道了。。

网友:
你换得主板会不会不配

网友A:
应该是开关控制线(ON)没有接对吧,你测量下电压。另外有种很特殊的高压板,它的开启电压是低电平的的。

网友B:
ADJ这个你测量下电压,看看是低电压是增加亮度还是高电压增加亮度。或者干脆空着不连。另外,低声问下,换了程序板配不配这个屏,自己刷程序测试过吗?通用驱动板能不能点亮?

网友:
感觉楼主没说清楚,不大好判断

网友:
先用原来的 驱动板开机,看到高压板NO/OFF的电压,再换通用板开机看电压是多少,调一样大小,就可以 了 ,怎么 调,看你自己的 了

网友:
同意五楼,先测下原板的各个信号电压,亮度就不要接了,我见过有的一体板亮度要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关控制线(ON)没有接对吧,你测量下电压。另外有种很特殊的高压板,它的开启电压是低电平的的。

没有接错,不用量,有标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J这个你测量下电压,看看是低电压是增加亮度还是高电压增加亮度。或者干脆空着不连。另外,低声问下,换了 ...

刷了,用套板能点亮!程序板是高电压的,电源板是低电压的!

网友:
程序板是高电压的,电源板是低电压的!
装的是通用板?on/OFF信号从屏供电PMOS的G极取.
原厂的板的话就找个合适程序刷一下.
其实缺色的板是比较好修的:无非就是VGA口坏,钳位二极管,电阻坏/锡破,主控IC引脚锡破,铜泊/过孔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