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的w83310DG代换完的问题

楼主(2012-01-14):
一块ms-7309,触发无复位,无CPU供电,经测量,发现w83310DG右边5-8脚有电压,1-4脚均无电压,随更换(用的RT9173)
更换之后,触发,电压有了,跑码了,断开绿线(我用的是一个小开关,接在绿线中间,需要的时候,直接关,再开连触发都省了),然后上内存,再触发,又无复位了,但1-4电压现在已经有了,CPU供电没有
总线电压也没有,郁闷了,再拔掉电源,再触发就F0了,这时候全板供电正常,同样绿线小开关一断,一开,又无复位,供电也没了
补充下,正常短接触发排阵2脚关机,再触发一切正常,打算这样还给客户算了
最后一步,到显示了,跑码一切正常,顺利的跑到了00,滴的一声,然后抬头看看显示器,过了10秒,我郁闷了
居然不显示,拿块独立的显卡插上,居然显示了,靠
这下悲剧了,咋办,换北桥嘛。。。。。
纠结啊

网友:
没办法呀,不换不行呀。都坏了

网友(点评):
换北桥我看还不如加个独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