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硬盘换数据线接口板

楼主(2012-01-14):
有个日立的250G硬盘,数据线接口那的塑料片子断了,只剩下几个金属片子,这块板换的话会不会复杂?我有坏硬盘,接口处是一样的,能不能直接替换?
拆了一块旧硬盘的板子,看到数据、电源接口都是焊在上面的,这种情况,要用什么工具比较方便焊下来?热风枪?

网友:
换串口数据线 接口用锡炉比较方便一点  用风枪 温度 掌握不好 就把接口吹坏了   你吹这边着那边就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