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W1907 供电正不开机

楼主(2012-01-14):
刚刚收到一个惠普HPW1907 加电测试 电源有5V输出 MUTE 0.66V VOULME 2.0V 开机键有3.3V 按键后指示灯都不亮。 驱动板主芯片型号:TSUM56AWHK-LF-1 有点发热。。 难道真是这个芯片坏了??求助怎么测试下。谢谢 大侠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不想换驱动板。。。求技术解决。。

网友:
MUTE 0.66V 这个正常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什么都是尝试得来的

网友:
苦于没有芯片。。这个事最闹腾 0.66 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啊。。。 刚刚用新驱动板测试下。。证明电源板没坏。

网友:
HPW1907常坏就 是TSUM56AWHK-LF-1和MCU,TSUM56AWHK-LF-1热量过大,就是 坏了,微热就没关系,其次是 MCU坏

网友:
TSUM56AWHK-LF-1 是真坏了。。。改通用驱动板了。。。但是有些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问题一。这个给高压板供电的是14V么?
问题二。改驱动板后 灯管不亮。。我是这么接才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源板的ON/OFF 这个针脚短接到BRIGHT .然后这两个针脚连接到驱动板的对应针脚才亮。。如果不短接那两个针脚,开机亮一下就灭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在开机测试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