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570 装CPU 大电流 不装 不触发

楼主(2012-01-14):
这机修的郁闷   开始是不触发 查了查了换了个按键   每次都触发了      过了1天  再试  每次插电电流瞬间1A然后回到正常   还可以触发  现在直接电流直上   装了CPU这样  不装CPU  待机正常  但是不触发     真是郁闷。。。

网友(点评):
管子看有没有问题,CPU自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遇到过,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大电流放一边,先不插U  修触发。

网友:
要先修不触发,宏碁好多都是插上电,电流一下跳很高,但是马上就掉回0.0x了

网友:
这是CPU供电MOS管出问题了 仔细查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
装了电池吗?

网友:
可能是VCORE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