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冠盟N68 缺红色

楼主(2012-01-14):
今天接一同行送来冠盟N68主板一块,缺红色。板子还在保修期内,由于接近年关,保修要等明年,客户不想等,愿意出钱修。
废话不说了,开工。平常修笔记本主板,台板修得少。一看是NV单桥,二话没说,直接干桥,涛声依旧。没办法,只能慢慢找,静下心想了下,想看看RGB对地阻值。但对台板不熟,又没有图,一下无从下手。找了张技嘉N61的看了下,找到RGB对应脚位,发现R无穷大,G=22 ,B=22.找到问题就好办,跑线发现R这一路有个220电阻掉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电阻,到时钟芯片旁边直接拿了一个330的装上。OK,正常了。
上图如下:

网友:
本人平常不修台板,高手不要拍砖。

是的 缺色首先测RGB LZ真强悍啊 直接干桥 有个BGA好生羡慕
一看是NV单桥,二话没说,直接干桥,涛声依旧。 好让我羡慕。。。。。。。真想去买个BGA,见桥就杀啊。言规正传,RGB这3个阻值是最先测量的,你舍近求远了

网友:
  这电阻应该好找吖   随便一个废主板上就有 楼主不常修台机没有吧

网友:
平常都修本子,主板我也很少弄。帮楼主顶下

网友:
笔记本上也有22O的电阻吧  真没有的话用0欧姆的电阻也能用  想想他的板子怎么会把这个电阻给弄掉了  集成显卡的板子 花屏缺色的 真没有修好几块   还有个集成显卡主板插在集成显卡上直接不亮的 插独立显卡正常  还没有找出问题来

网友:
我手上有片七彩虹的A770,篇青色,可惜没好,量那里都正常,加焊北桥也不成功

网友:
....建议先打下阻值在做桥。。。

网友:
直接做桥? 不怕做坏吗? 做桥还是有风险的,我有段运气不好,加焊一个坏一个

网友:
偏色和桥的关系大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先打VGA阻值在干桥

网友:
VGA三基色好呵呵!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