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联想Y450开机一声报警屏幕不亮吧

楼主(2012-01-14):
朋友拿台Y450机器开机一声报警屏幕不亮,外接也不显示,本人以前修了好几台了都是显卡的问题,于是没有多想直接定块显卡装上傻眼了,现象依旧,回来发现这报警只向一声,我之前遇到的都是滴滴两声,晕无从下手了电压什么的都是好的就是不亮机晕啊
大帮忙研究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哥们真是太狠了,电流波电正常的 吗。我遇到过屏线坏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过。。。。。

网友:
y450怎么会想到显卡?

网友:
是内存都没有过

网友:
没有检测卡没看代码,内存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BIOS刷了也不行,这机器显卡坏不了嘛,我记得之前遇到好几台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你测屏了没

网友:
后来测了下显卡后面的小板,发现没有I.8V供电,测小电源板没有发现异常,不知道这1.8V受那里控制,有电路图的朋友能否给分,我在论坛里找了几个,都是好多,不知道那个是小电源板的,我分不够,不能都下下来

网友:
电流走向能说下吗?

网友:
看看电源小板上主要的的芯片是什么. 也可以看其他的图纸做个参考。知道芯片脚的功能好办点

网友(2012-02-18):
楼主你好!请问报警两声的你都是换显卡好的吗?我这也接到一台,触发后侦断卡会跑到A2停一下并发出向是开机的音乐声,然后又接着跑到24  E3就挡住不动了,后来还发现有时偶尔也会出现两声报警的情况,不知道楼主换显卡修好的里面有没给我这现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