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开机 死机 请问是什么问题 ?

楼主(2012-01-14):
开机 进 系统  显示 XP 的图 时候 ,死机 了 ,还有的时候 玩玩就死机了  , 用手活动下CPU 的散热器 就 能开机 ,过 一会 还 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造成死机的原因比较多:拔掉多余的设备,最小化,一般先进BIOS查看一下温度,没问题然后做系统,排除软件原因,在系统里扫描一下内存和硬盘。再不行的话再找板子上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帖子是个大坑啊,要多少人跳出来才能回答你。啥主板,啥CPU,这个总要说吧。动动CPU散热器,像是CPU座

网友:
2楼说得有道理呵呵

网友:
主板 昂达 945GCT  CPU  奔腾  820

网友:
还是送修吧,你修不了。

网友:
共同发展!学习才会进步,谢了

涿州人才

网友:
把硬盘光驱等数据线都拔掉,做一个最小系统,试试看

网友:
用手活动下CPU 的散热器 就 能开机
是不是CPU接触不好啊

网友:
是不是CPU的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