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冷的主机

楼主(2012-01-14):
看到很多朋友把自己遇到的维修故事传上去,我也忍不住和大家分享我遇到的一次怪事。我的一个亲戚4年前在我的店里买了台联想的台式机,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好像当时配的是22寸显示屏的。回去一直用的很好。有天(冬天)亲戚打电话给我说电脑开不了了,我去看了下,发现按按钮能听见开机风扇转的声音,但屏幕上还没有字就停了,再按还是这样,反复按了4,5次,能开机,一切正常。重启也OK.以为偶然现象就回家了。第二天又来电话了,故障依旧。不会是怕冷吧,让他找个吹风机先在主机侧面吹一下热风,再试,一火头(土话),一开就正常了,后来总结了一下,室温到4-5度时就开机困难,其他时候正常。3年了就这样开机。今年天冷了还是老样子,后来亲戚嫌主机声音大找了个泡沫垫在主机下面,没想到歪打正着,把多年怕冷的老毛病解决了。再冷都正常开机了。高兴又郁闷。纠结几年的老毛病就这样好了。哪位能解释一下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垫个泡沫能保温还是能提高温度?无非是不和地接触了。我猜想是电源接地有问题,也许这个电脑平时机箱外一直漏电。我不相信天气冷的问题。或许是你们灰尘多了,或者静电问题,你不愿意相信天气冷

网友:
接地不良吧

网友:
嘿嘿,着个很好解释,你亲戚假没接地线!!!!!!!!!!!!!!!!

网友:
主机风湿了,要坐座垫,不能直接坐地上

网友:
得了癌症的机器。

网友:
电源接地不行啊!

网友:
要刷BIOS,联想BIOS的问题,低温开机不加电,要在主板芯片上有电飞吹下就可以开机了,去联想售后要个BIOS刷下就好了

网友:
你干脆把插头地线的那根脚去掉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中的某个电容坏了,这种故障冬天很常见的

网友:
我也用过这样的机子,是太老了的板就有这种情况,如果是接地不良造成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你朋友家温度这么低么,这样的问题感觉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那显示器有问题吗?

网友(2012-02-14):
貌似元件性能变差,即软损伤。

网友:
跟天气绝对没关系的。估计是接地或者别的问题

网友:
可以是潮湿的问题吧,没有遇到,学习

网友:
主机直接放地上不怕箱底生锈或受潮?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我的判断是电源故障和机箱漏电,接个接地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得了风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