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开机后不久就黑屏

楼主(2012-01-14):
如题,高压条换了还是一样,请问与显卡有关吗?

网友:
高压和灯管一起坏的我碰到过很多:你这估计是灯管虚焊吧? 检查或更换灯管更妥当一点。

网友:
显卡虚焊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我想的话是是灯管进坏了吧!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