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液晶屏 困惑??!~!!

楼主(2012-01-14):
我想把自己的 显示器  的灯管换成松下的

然后内膜和 导光板 都用洗衣粉都洗下

可是师傅说 内膜不能洗  我看都是塑料的 感觉能洗

有洗过或知道能不能洗的朋友 帮帮忙

网友A:
搞笑,我看 你 是来灌水的

网友:
怎么就灌水那 我水多拉 有意思

朋友 别总想着灌水啊灌水的  我看你就是在灌水

你想想 就那几个字

网友(点评):
看来你不懂,不怪你,你师傅没告诉你 ,屏里的膜不 要 说洗了 ,手指模到 的地方,你 都能看到痕迹,白色画面时,就 是花脸了

网友:
如果想换新机器的就清洗吧~清洗完可以直接观看模糊美的效果

网友:
改天拿个 坏屏做下试验

网友:
为什么要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笑,我看 你 是来灌水的

长时间使用 内膜会有灰尘
清洁内膜 换所有灯管 等于翻新屏  懂??

清洗的意思是 洗掉灰尘 然后用清水洗掉所有 洗衣粉水

需要高度清洗 是个精细活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恩 这个好洗的  我经常用洗衣粉  跟新的一样  找个盒子当新的卖的

网友:
你师傅说的是对的,这个绝对不能洗!灯管换松下的?你发烧了吗?灯管只要亮度均匀,不闪烁就好,还换松下的,松上的也是一样用。导光膜洗了的话,会导致模糊,或者白屏。如果你把液晶面板用水洗的话,你就等着给你显示器收尸吧。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洗的?干嘛要洗它,没事做了?

网友:
好 我来一分析.纯属个人见解 供参考.
----------------------------------------------------------------

我想把自己的 显示器  的灯管换成松下的
=========================
如果你现的显示器背光良好的话.整体亮度还可以.均匀性也还不错.没有发黄老化的现象.就建议你不要去动它了.没有我说 的这些情况的话..还是不要去动他了.又是要拆导光板 拆灯管..搞的不好 你这屏说不定又折腾出别的问题来..实在要是蛋疼加好奇.就找片破屏吧..

然后内膜和 导光板 都用洗衣粉都洗下
---------------------------------------------------
这2样不脏.就谈不 上洗..洗衣粉水有腐蚀性.要不得.修过这么多屏..导光板有断裂.发黄..内膜 也只有划伤.异物多清不掉.最后都是重新换新.

可是师傅说 内膜不能洗  我看都是塑料的 感觉能洗
--------------------------------------------------------------------------
内膜 用无尘布.或者纸巾 沾点清水轻轻擦拭就好了.洗和擦 是2个不同的动作.内膜不是"塑料".表面看上去可能像塑胶.可以谷歌一下.偏光片是一种特殊光学材料.薄薄的一张.却是7张合成在一起的..

有洗过或知道能不能洗的朋友 帮帮忙
---------------------------------------------------------
我还真没洗过内膜 导光板..

网友:
这个越洗越糟糕。。。。

网友:
呵呵,想洗就洗吧。到时候就哭吧

网友:
用干布搽下就算了。搞得多只是費時間。

网友:
笑死我了,你可以试试看嘛,我们都没见过,到时候搞来看看

网友:
楼主可一试找坏屏。。

网友:
怎么有这种想法,洗了多半会挂的

网友:
听说能擦、能换。
但是现在都直接换屏了,也没人修那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