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滚动条滚两圈掉电!

楼主(2012-01-14):
接一个HP541,PM965,ATI独立显卡的机器,客户拿来说开机不显示,拿到手里又待机0.03,根本不能触发。。。迅速拆机,先COMS放电,自动上电到0.9几掉电,不能触发了,那就先修触发吧。。。测试无开关电压,被拉低了,看电路图得知EC和南桥参与开机的,先干EC不行,在换了南桥。。开关有电压能触发了,但还是到0.9几掉回待机电流0.03能二次触发,不跑马,老规矩加焊供电芯片,电感,更换CPU电容、、涛声依旧。无奈之下表笔东测测西测测,结果跑马能点亮了,,就是进滚动条2圈就掉电,PE也掉,更换硬盘装系统也掉。。搞一下午都没的头绪。想取显卡和北桥下来重植,害怕也是徒劳。。。想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妈的。。。加焊显卡,显卡短路了做死了。。。不修了。。ATI的真*脏话*脆弱!!
看了一下全新的都才310,报个500多。客户应该会接受

网友(点评):
直接换了吧。。

网友:
还是 EC和南桥 问题应该要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回去了。,。南桥应该不会、我在好机器上面拆的

恩  ,那你看着办,南桥也说不定的。

网友B:
南桥是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新的吗?

不是新的。是前一台联想卡LOGE画面换下来的。那个机器没修好,用的那个机器的南桥,我现在正在加焊显卡

网友B:
我这几天修 好几台笔记本靠LOGO都是南桥问题引起的,昨天一天4710就是南桥卡logo  一个仿SONY的上网本也是 都是换南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几天修 好几台笔记本靠LOGO都是南桥问题引起的,昨天一天4710就是南桥卡logo  一个仿SONY的上网本也是  ...

你运气还好啊,前天我修个联想F31G卡LOGE的,换了SB,拆了网卡,声卡,PCI卡都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C:
楼上的,卡LOGO也许会是键盘哦

网友(点评):
有可能,最好裸板试机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卡LOGO也许会是键盘哦

恩,,过后想了想,客户描述过有时候会嘟嘟的报警,有时会弹鼠标右键出来。。EC8512的,用8502没代换成功。。客户又吹的急,,,放弃就没修了

网友(点评):
遇到过一次弱智问题,当时测键盘接口数据线,有一对地了,最后排查到是开关小板的排线,一导电箔搭到隔壁那根箔上,短路了

网友D:
换个新的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的南桥试下

不修了。。。把显卡做死了。。准备告知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