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都是没有CPU核心电压

楼主(2012-01-14):
一块昂迪945GC主板,CPU无核心电压,用的RT8802A+BD-9J,两块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有CPU电压,BD-9J,用BD-9H能代换吗?RT8802A的1脚EN电压1.2正常。
另外一块也是945GC主板上的是至强的CPU焊在主板上面,CPU供电用的IC是L6713A芯片,CPU电压只有0.5V,L6713A在好的主板拆下来的。外围元件也没有查出问题

网友:
BD开头的都可以代换的,VID正常吗?管理IC都没PWM输出吗?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用假负载测试的,有些主板假负载测试的话是没有cpu电源的,不要搞来搞去,这点没有搞明白

网友:
上的CD 347的U,

网友:
呵呵  不一定是cpu电路出问题 桥的电压没出来也会影响的

网友:
板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