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MX不跑码问题求助

楼主(2012-01-14):
华硕p5s-mx不跑码,各电压正常,诊断卡reset灯几秒闪一次,其余常亮!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
已换过时种芯片,IO,南桥!

网友(点评):
bios 先放電....

网友:
复位灯闪,有个实例说换了内存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先换条内存,不行再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cpu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已基本确定是BIOS芯片坏,只是看不出BIOS是哪个型号的,请有这块板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谢谢!